状元
求助

楼主(2014-03-15):
用计数器自动定时控制的编写。如8;00到22;00 用三菱PLC编写

网友A:
可以调用PLC里的时间寄存器,D8013 D8014 D8015 D8016等
比较一下。
用之前还要用软件校准PLC里的时钟。

网友B:
顶上一楼的高手.
小侯

网友C:
如果是FX系列
可以用'TCMP指令
數值直接跟內部時鐘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