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欧姆龙 ,怎样用DATE修改PLC中 BIN A353的时间数据,求梯形图

楼主(2014-03-15):
[upload=1]
求教 欧姆龙 ,怎样用DATE修改PLC中 BIN A353的时间数据,求梯形图,
PLC类型CP1E-N60A ,触摸屏是NB3Q-TW00B。
(是因为PLC电池没电太久,时间数据恢复到出厂设置;希望通过触摸屏修改,到现有时间)[
邮箱
Sjtyin@126.com

楼主:
[upload=1] 无回应呢?
无大虾

楼主:
[upload=1]
求教各位大师: 欧姆龙问题 ,怎样用DATE修改PLC中 BIN A353的时间数据,求梯形图,
PLC型号CP1E-N60A ,触摸屏是NB3Q-TW00B。
(是因为PLC电池没电太久,时间数据恢复到出厂设置;希望通过触摸屏修改成目前时间)[
各位大师帮帮忙嘛
邮箱
Sjtyin@126.com

网友A:
查詢這個指令碼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