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信捷PLC怎么样?

楼主(2014-03-15):
稳定吗?使用率怎么样?国产PLC哪款使用的比较多?感觉信捷价格实惠的,三菱的就很贵了,估计没三菱的好!呵呵

网友A:
我是用了信捷的几款触摸屏感觉还可以,挺实惠好组态。

网友B:
还是挺不错的,性价比高

网友C:
谁用谁知道!!我这有几个放了几个月后拿出来通电使用,结果只听一声响!那东西要回娘家。不过我没让回,我让它直接回炉重新投胎去了!!!

网友D:
4楼估计是没存放好
信捷的PLC我用过很多,控制伺服电机,功能不比1N的差,而且脉冲的频率可以达到200K(1N的100K)。缺点就是写程序的时候没有1N的那么方便。只要掌握了技巧也不麻烦。

网友E:
信捷做定位控制的机型性价比很高 ,XC5 XCM XCC比其他品牌同等功能的机型便宜很多。
用了6年的信捷PLC没一个坏的。
交流的机型我一般都采用110V供电。

网友F:
关键是稳定性的问题,稳定性不好的话,好麻烦

网友E:
信捷PLC编程软件还有待提高,跟三菱的差很远。

论坛先锋

网友G:
信捷plc还可以,伺服不行

网友H:
怎么伺服跟PLC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信捷和台达比都不行,还和三菱比啥?
谁告诉你比台达不行?我三种PLC都用过很多,三菱的当然最好,但是信捷的却比台达的好,台达的总是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遇见几回了,信捷的用到现在一点问题没有。举个我碰见的例子,台达的有个辅助继电器我需要它复位,我用的脉冲指令,按下有时候复位,有时候不复位,用常开指令做,按的时间稍长一点,就复位了,还有台达的模拟量模块,有时候会突然完全没输出,也遇见过。你说它好吗?我用信捷的一次也没遇见过,信捷的PID温控比三菱的FX2N的还要好,和实用,自调整很快,2N自整定不但时间长,而且出来的参数不是很好。

网友K:
输入点容易坏

网友L:
硬件还可以,那个软件真的不好用,是不是软件不是自己开发的,自己没有开发团队不能持续更新?
不断向前

网友M:
以前用三菱现在用信捷,都可以哦,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N:
谁用谁知道

网友O:
信捷的在步进梯形图里面用脉冲指令貌似不太稳定,我今天调一台机器,有时行有时又不行,搞得人都要发疯了。

网友P:
还是不错的,不比那些品牌的差多少
相信自我!
我住隔壁我姓王

网友Q:
还可以吧!!就是编程软件麻烦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