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5):
刚接触伺服不久,看了QD75的手册介绍的参数计算设定方法,可是我怎么实验都不行。
我测试的环境就是QD75带MR-J3-10A驱动器,想要角度定位,可是按照说明书里的介绍设定QD75参数总是不对呀,从早上上班整到下班头都搞晕了也没想明白。
哪位高手指教一下,到底是AP设置错误还是AL设置错误。没有减速机,就直接以伺服马达轴为观察对象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1;现在是走的位置不对还是一点都不走呢?
2;定位模块与伺服接线是否正确?
3;(到底是AP设置错误还是AL设置错误)是什么意思?
4;检查下伺服参数设置是否正确,QD75用初始设置都会动的(只是走的能否达到要求)。看看  Q D75案例程序吧。

网友B:
QD75带MR-J3-10A驱动器   能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现在是走的位置不对还是一点都不走呢?
2;定位模块与伺服接线是否正确?
3;(到底是AP设置错误还是AL设置错误)是什么意思?
4;检查下伺服参数设置是否正确,QD75用初始设置都会动的(只是走的能否达到要求)。看看  Q D75案例程序吧。

有动作能动,接线也没问题。我第一次写,因为没有外接结构所以就想试试用马达轴定位角度学习学习。但是我按照手册设定的参数,马达旋转一圈的回馈脉冲是4000,AL设定为0.36,倍率为1000,0.36X1000不就是等于360度吗。然后我写了定位程序,用ABS不管是跑270度跑90度还是0度,马达都只是很缓慢的转了一点点。我感觉应该是这三个参数设定得有问题吧,不是写不出顺控程序,是参数不怎么会计算,按照手册的计算出来不对,是我没理解手册的意思吧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QD75带MR-J3-10A驱动器   能带吗????

J3的不能用QD75带?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我顶,继续希望有人能通俗的解答下,马达每转的位移量以及倍数的设定方法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C:
脉冲型的模块与放大器要对应一致

网友D:
MR-J3  的分辨率是262144脉冲/转
如果外部不接机构,那么没转的就应该是360度!
你才参数都要重新设定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D:
还有你的倍率,一般情况为默认,只有在参数不好调整,才用倍率来放大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的倍率,一般情况为默认,只有在参数不好调整,才用倍率来放大

你好,如果我倍率默认,AP按照编码器分辨率262144设定,QD75里AP只能设定五位数,我是不是就应该设定成26214?
然后AL设定为0.036?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E:
1. QD75D能带J3--A
2.你设置软件行程限制是错误的 下限是0  上限应该359

网友D:
一下忘记不是QD75M了,你可以用QP里设定的每转分辨率搭配伺服驱动器里的电子齿轮比设定。希望能帮到你。
应该说得很明确了。自己领悟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下忘记不是QD75M了,你可以用QP里设定的每转分辨率搭配伺服驱动器里的电子齿轮比设定。希望能帮到你。
应该说得很明确了。自己领悟

Thank you!你提醒了我还有驱动器的齿轮比了,一直专在QD75的参数里没考虑驱动器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QD75D能带J3--A
2.你设置软件行程限制是错误的 下限是0  上限应该359

我用的定位模式是ABS直线,定位地址的范围不会超过359.9999的,我只是图方便就打了个0,对定位无影响的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