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扩展模块选择模拟量模块还是有16输出的普通模块?

楼主(2014-03-16):
我需要两路输出模拟量控制比例阀,现在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2路模拟量输出模块,经模拟量放大控制,另一种是,使用有16点输出的普通模块,用BCD码输出,经有BCD转换功能的放大板组成2路比例输出,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用那种方案好?补充一点,本机还配有EM231231-0HC22-0XA8模拟量输入模块,只使用两组

网友A:
编程的原则是求简单化结构,模拟量是首选。
当然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你感觉用BCD码+转换板的方式也可以,只是这个增加了连接线路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