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PROFACE触摸屏如何查看LS地址内容

楼主(2014-03-16):
如何在触摸屏软件上查看LS字地址的内容

网友A:
無法用電腦連接查看
可以把LS地址 顯示在觸屏上

楼主:
楼上大侠能说的再具体点吗,如何不能用电脑查看,而又能在屏幕上查看呢,该地址对应在PLC里是对应的一个数字,传到角摸屏就显示为一个状态文字,能知道具体那个数字对应那个状态吗

网友A:
如果只是要看到LS 是否有被使用 可以查看"交叉位址表"
然而LS當中的Word 當前值為多少無法即時觀看
想查看最方便就是增加一個數值顯示Parts然後設定妳要查看的LS:Word就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