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6):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领导交给我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任务,很犯难,所以请教大家。
我们这有一个汽轮机需要调试(我们是甲方),原来负责软件调试的编程厂家不干了(他们是乙方),留下了一堆不完整的汽轮机程序。
现在领导不准备再找别的厂家做这个编程(领导是机械专业),把这个编程任务交给我。可我不知道如何下手。

编程都需要准备什么材料?除了流程图还有什么吗?以前厂家的流程图肯定是要不来了,因为他们黄了。

请大家教教我如何一步一步的,完成这项任务。

(所用的编程程序,编程语言我懂,但是只能做静态调试,比如启动电机,开启阀门,测试温度压力信号等,但是这个总体的编程我不懂)

网友A:
什么品牌的PLC

楼主:
ABB 的DCS

一般编程前都需要准备什么呀 逻辑流程图和工艺流程图吗?

网友B:
编程要的只是I/O分布图和主电路回路,再加上动作和动作要求就OK了。

网友C:
一般的工程开发步骤;
1;工艺流程/参数制定------2;根据工艺流程/参数分别制定机械工艺流程和电气工艺流程------3;开技术研讨会确定机械工艺流程和电气工艺流程是否符合工艺流程/参数,根据讨论修订以上流程并进行技术参数冻结------4;接下来机械和电气根据各自的流程/参数进入工程设计等工作,两者可并行工作,以下是电气部分几个重点工作项目;a 根据电气工艺流程购买电气元件,b 绘制电路图,c 绘制电箱图纸,d 程序开发,以上4步同时进行,根据工程大小要2-3人或更多人完成。------5;电箱制作好,电气元件买来,电工根据电气图纸进行电气安装---6;电路安装完毕进行电气调试(一二次电路,气/油路,变频器伺服等工控产品的参数设定,电子仪表调校,程序调试,根据调试出现的问题修订机械设计和电气设计-----7;机械和电气联调并修订设计-----8;工艺调试----9;试生产-----10;-客户验收。
上面说的是一般的工作流程,实际看工程大小其中的步骤可以详细,也可以简练,但了解工艺是重点。
不断向前

网友D:
至少要熟悉编程软件应用和工艺流程,否则连安全都保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