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为什么现在的三菱FA3GA系列

楼主(2014-03-16):
为什么现在的三菱FA3GA系列
我用FX数据线连接不上呢?端口设置也是正确的啊?为什么会连接不上啊?请高手详解一下好吗?

网友A:
连接不上,通常是PLC,软件设置,数据线其中有一样有问题,用排除法。

网友B:
串口的比较简单
USB的安装驱动
设置正确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其它PLC能链接上吗?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D:
win7的话要装新驱动

网友E:
我也刚遇到楼主同样问题,连接FX1S,FX1N,FX2N PLC没问题,调换编程线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