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6):
比如说,有大量的数组数据,fxplc怎样实现用查表的方式来读取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又怎么存储。望大师赐教

网友A:
舉例說明
多大数组数据?
用甚麼來查?触摸屏?PC?

楼主:
首先感谢你,比如有一万多个数据,请问是用pc还是用触摸屏好,又如何实施

楼主:
执行程序时用查表的方式,象C语言那样,根据需要依次读出数组中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执行程序时用查表的方式,象C语言那样,根据需要依次读出数组中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比如有一万多个数据,请问是用pc还是用触摸屏好,又如何实施

一万多个数据 建議用 PC來存取
因為對PLC 或 触摸屏而言都是很大的負荷
1.通過通訊模組(RS232  RS485   網路  CC-Link.....)讓PC與PLC連接
2. 安裝MX Component V3 或    MX OPC..........等
  自己用 VB  C++  C#   LabVIEW 等編寫軟體來取得或儲存資料
3.聽說有一些應用軟體可以直接做處理

网友C:
觸控螢幕 配方功能就可以存CF卡
用電腦也可以拉,就掛一台電腦在那邊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首先感谢,如要有应用软件来处理,就简单多了。有那位大师知道告我一下,谢谢

网友D:
plc程序里用指针自计算不知道有没有可行性

网友E:
plc程序里用指针

网友F(2014-08-14):
是工位工艺数据吗?如果可以用阵列,可以节省大量寄存器,程序 出错的可能性也小很多

网友F:
如果是G代码类型的数据,还是用电脑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