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编码器和步进电机怎样实现两根轴连续(实时)同步旋转

楼主(2014-03-16):
构造:主轴由变频器独立驱动旋转,电位器调节频率,编码器连接在主轴上;从动轴由步进电机驱动。编码器输入PLC(台达)控制步进电机。
控制要求:只要主轴有转动,从动轴也要相应的转动。主轴连续旋转,从动轴也要相应的连续旋转。

网友A:
数控机床的丝杆加工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B:
把编码器回馈的脉冲给PLC,PLC实际设定的运算得到实际需要同时的脉冲再给步进驱动器就行了

网友C:
基恩士官网里有例程下载,反正你想抽作而尔!用其他PLC吧!Ho!Ho!

网友C:
这论坛有人上传过,也是两轴跟随,主轴每卷跟随能变两种速的版本。

网友C:
他的作者是shi2999

网友D:
两轴跟随,主轴每卷跟随能变两种速的版本

网友E:
把编码器收到的脉冲给步进驱动器就好了。。。

网友F:
见过类似设备。用编码器信号发送放大器放大到步进驱动器能接收的脉冲。可制作成不同速度。到于先送PLC再驱动步进电机没见过。期待大帅贴个程式例
工控菜鸟

网友G(2014-05-03):
在那里,正在查找中

网友H:
需要选择带有可变脉冲频率的PLC

网友I:
直连就好,经过PLC纯属多余,且效果反而不好!

网友J:
我见过运输带用一个西门子变频器直接接几个电机的,也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