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系统

楼主(2014-03-16):
不知各位高手,你们的WIN7系统是哪个版本在哪里下载的,我一直用XP,现在
不得已要换成WIN7的,装了一次WIN7的,好多软件安装不上。
笔记本是DELLE5400 2G内存

网友A:
win7 32位 电控软件 都能兼容的

网友B:
看你是什么软件咯,一般都可以安装的,我用的就是W7 32位系统64位就不行
我看见你啦

网友C:
XP不更了,估计很多问题都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