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6):
在调试欧姆龙的cp1e和扫码枪232无协议通讯,先用电脑端的串口助手和plc通讯,plccom端灯在接受数据时闪烁,说明硬件没问题,可是程序里A392.06接收完成标志没有置位,也没有接收到数据,大神帮忙看下。。。在线等

楼主:
设置的图。。。

楼主:
串口助手。。

网友A:
是否有结束码CR LF,通讯线制作是否正确。

网友B:
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后面发现是我的线接返了

网友C(2014-05-12):
1.检查下接线是否正确。
2.通讯协议是否正确,把结束码设置为CR,LF再试一试。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前两天,我在用KEYENCE  二维码扫描通讯的OMRON PLC的时候就有同样的问题。结束吗设置成CR+LF就可以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