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菱plc用屏直接输入小数的处理办法

楼主(2014-03-17):
我以前用定点运算在程序内部对小数的处理方法是:将小数扩大若干倍的办法进行运算最后再除以扩大的若干倍的后在输出,但我现在有一问题,就是我要通过触摸屏输入一带小数的数据,触摸屏的地址就是内部存储器,这不是将小数直接存储在了内部存储器里了,我下一步是要对这个数进行扩大,我是用浮点运算还是用定点运算,这个小数在存储器里的存储方式是什么?我如何对其进行扩大运算?[ post][/post]

楼主:
另外因为我的程序用的都是定点运算。
小侯

网友A:
一般來說PLC內部的暫存器存放的都是整數
在人機可以設定這是幾位數小數點的顯示
例如輸入10.00 實際上在暫存器是1000
用一般的BIN除法都是將餘數存在下一個暫存器而沒有小數位
你可以在人機設定輸入數值為浮點數
不過運算後還是要轉成BIN來給其他的元件

网友B:
在GOT画面里面设置小数点位

网友C:
像这样用运算式试一下
三菱plc用屏直接输入小数的处理办法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