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7):
我公司需要做一台设备,用s7-200 224cn 和3台松下A4系列伺服通过mudbus通信协议控制。不知那位前辈有详细的编程方案或者plc程序案例。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497847741@qq.com

网友A:
MODBUS没用过啊,一般都是  脉冲  控制的;
看下说明书;用MODBUS要有地址表啊,貌似没有见过的;

网友B:
modbus至少延时20MS,还不如用can op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