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Q06H电池闪黄灯

楼主(2014-03-17):
如题,新PLC开机,闪黄灯,手上没有万用表,不知是不是没电,或是新的要先充电。
有没有哪位小伙伴有过相同的经历
谢啦!
新手上路

网友A:
电池插头未装,请打开看一下!
上周安装Q3的也是这样!
下载积分:+2(厦门庸博科技) 热心助人!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B:
写个程序进去 重启一下就好了

网友C:
新的PLC,电池插头是没有插好的。

网友D:
写上程序上电,断电后在上电就可以啊,我也遇到过类次的情况啊

网友E:
电池插头插好就OK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F:
新的PLC,电池插头是没有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