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与变频器同步

楼主(2014-03-17):
请问一下我的控制要求,编码器,PLC与变频器同步控制送料,为什么会出现,材料一下长,一下短,程序里面使用高速计数器C251

网友A:
你计数是不是准确呢,这个很关键
计数准确,一般不会有太大的误差,变频器的速度要控制好

网友B:
考虑一下变频器的制动时间是否太长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考虑一下变频器的制动时间是否太长呀?
虽然没弄过但我同意2楼的

网友D:
变频器的停止时间设定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