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DVP-ES 脉冲计数问题及高速运转问题

楼主(2014-03-17):
最近无聊,手头有个台达PLC
一般控制步进电机,脉冲是由Y0 输出,但我要知道Y0输出了多少个脉冲,
查了资料及百度了,不知道怎么读取Y0输出的脉冲当前值。
用计数器(C235等等),就不用说了。
有不用高速计数器,就能读取的方法吗?

网友A:
地址D1030查看
下载积分:+5(meipingboy) 谢谢,确实可以 说明书上 ..
学而知不足

网友B:
闲着来取经

网友C:
ES好像不能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
ES可以驱动步进电机,但又出现新问题:
频率在1KHZ,步进电机运转正常。
2KHZ时,电机无法运行,电机强烈振动还有很响的嗡嗡声。
怀疑接地没接好,干扰了输出波形,特地用示波器测,+5V的方波很清楚,无干扰。
有朋友碰到这个问题吗?

楼主:
问题找到,应该用PLSR指令,输出附加 / 减速的。
一下子突然从频率2KHZ启动,由于电机惯性问题,来不及达到此速度,所以才嗡嗡响。
用PLSY只能在 1KHZ以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