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7):
我们现在一台额定一次电流57.74A,现在第一次通电高压油开关跳闸,油开关速断电流设定500A,实际记录启动电流达到708A,然后油开关跳闸了,我们在低压送电升压到10KV没问题。现在找不到原因,请大家帮忙。

网友A:
1000KVA就是1000千瓦,你的电机是多少瓦的,
还有,你的电话是高压电机?
你尽可能多说点参数,有点不是很明白

楼主:
现在10000KVA变压器空载启动跳闸。

网友B:
10KV/1000Kva的变压器二次侧电流达1440A那你的空气断路器要1600A的
老兵新传

网友B:
变压器只有空载电流,没有起动电流。
老兵新传

网友B:
你是新手吧,锻炼锻炼就好了,都是这样过来的。
老兵新传

网友C:
变压器空载合闸涌流是很大的可到额定电流的十几倍,可以用1秒短延时躲开合闸涌流维持时间很短的,也可以增大瞬动值来躲避合闸涌流。(变压器尽可能空载或轻载合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V/1000Kva的变压器二次侧电流达1440A那你的空气断路器要1600A的

你理解错了,现在是变压器高压绕组在空载通电时瞬间电流达到708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空载合闸涌流是很大的可到额定电流的十几倍,可以用1秒短延时躲开合闸涌流维持时间很短的,也可以增大瞬动值来躲避合闸涌流。(变压器尽可能空载或轻载合闸)

现在变压器就是空载启动的。如果短延时1秒就怕供电局跳闸了,已经搞过一次供电局跳闸了。

网友D:
一般变压器一次侧速断保护整定值不小于额定电流的15倍,不大于额定电流的25倍,时间0.1秒,变压器短路保护是可靠地。
  • 下载积分:+5(qq593276766) 效果显著,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变压器就是空载启动的。如果短延时1秒就怕供电局跳闸了,已经搞过一次供电局跳闸了。

    这个还要看上一级开关速断动作电流是多少?速断时间一般不会超过0.1秒。有时电流倍数减小点,时间可以延长到0.2秒。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1秒就不叫速断了。

网友C:
    先确定一下电网电压是多少,变压器分接开关的位置,分接开关在-5%的位置电压在+10%这时合闸涌流很大的,还有那油开关是多油的还是少油的,现在新设备很少用了用的是真空开关了,如果是多油开关缺油容易弧闪的,少油开关是三相独立的灭弧室少点油不太要紧是合闸不是分闸,供电局申请的容量,新设备请厂家协助解决或现场与出厂报告校对。短延时0.2-0.5秒可以满足了,我单位为了适应起重设备用的1秒,供电局跳闸了肯定存在问题他的闸不容易跳的除非发生短路单相对地只是报警,测测变压器一二次对地绝缘电阻(摇表用2500-5000伏)。变压器导电杆母排连接拧紧导电杆绝对不能发生旋转,旋转了很可能发生故障。
  • 下载积分:+5(qq593276766) 分析正确,谢谢指点。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现在供电局把速断电流设置差不多15倍额定电流,有时能合闸成功,有时会速断保护跳闸,现在供电局不配合,只能让客户和供电局沟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