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7):
我们做一新设备,西门子PLC224欧姆龙继电器DC24V3个我把PLC的Q点(输出)接继电器13脚(-)0v接继电器14脚(+)通电大概15分左右PLC上所有灯一直闪无法工作,换了一台PLC后没过多久还是这样,找好久没找到什么原因,后来发现继电器正负接反了,当时也不确定,反正也要换过来就换呗,再试,结果还好了,不过我一直想不通这么回事,关键的是PLC都没运行,跟继电器接反了有什么关系,特发此贴,懂的人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下.

谢了,大家一起学习学习吧,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B:
一般不得反的

网友C:
224plc是晶体管类型还是继电器类型的?

网友D:
可是继电器线圈两端并有续流二极管,它的正负极要与电源供电方向相反。

网友E:
继电器线圈应该有并反向二极管的吧,如果继电器接反掉的话。。。
你的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的呀?
俺也不清楚,坐等楼下高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4plc是晶体管类型还是继电器类型的?

晶体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肯定是正的正反的反。乱搞!电源线短路了。

大哥查了 怎么可能短路
  • 下载积分:+1(cheng007297) 接反是不会短路

网友G:
    可能短路了。

网友H:
    晶体管输出,Q点是输出正电压,接继电器的正极,继电器另一端接0伏。注意继电器有没二极管。
  • 下载积分:+5(天静机械)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可 ..

网友I:
七楼说的对,24供电短路了。

网友J:
兄弟接反后那继电器有动作不?是不是继电器动不正常出现的故障啊?继电是什么用途? 说短路的兄弟要多看看书,或多实践实践。

网友K:
不懂帮顶下.
长期回收西门子 PLC  变频器,触摸屏,成套伺服等,电微:I8I2I923860注明二手电气

网友L:
电源短路了

网友M:
呵呵,接线问题搞反了吧
我看见你啦

网友N:
继电器如果接反(指正、负)只能是指示灯回路无法正常工作而已。这个问题我也倾向于楼主的PLC输出端子上存在漏电,或者这些继电器指示灯的LED反向漏电电流变大造成。
如果楼主还能够还原故障时的状态,你把这些继电器一个一个换接过来看具体是哪个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O:
线圈接反了,电动势方向也反了,反向电流也反了,加上续流两极管的话就可能形成短路。别的想不出了,期待……

网友P:
楼主的PLC是晶体管的吧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兄弟接反后那继电器有动作不?是不是继电器动不正常出现的故障啊?继电是什么用途? 说短路的兄弟要多看看书,或多实践实践。

对,知音啊!不可能短路,所有线路没改动,并且在调继电器线圈正负之前,换了个PLC试过,都是同样的结果,继电器动作的故障也不会,继电器的用途,有带单相电机的,有带24v报警灯的,有给丹佛斯变频器端子0v的,今天做了个实验,欧姆龙所有继电器都不能正负接反,接反不动作指示灯也不亮,指示灯是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晶体管输出,Q点是输出正电压,接继电器的正极,继电器另一端接0伏。注意继电器有没二极管。

今天做了个实验,欧姆龙所有继电器都不能正负接反,接反不动作指示灯也不亮,指示灯是发光二极管,但还没分析出结果???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知音啊!不可能短路,所有线路没改动,并且在调继电器线圈正负之前,换了个PLC试过,都是同样的结果,继电器动作的故障也不会,继电器的用途,有带单相电机的,有带24v报警灯的,有给丹佛斯变频器端子0v的,今天做了个实验,欧姆龙所有继电器都不能正负接反,接反不动作指示灯也不亮,指示灯是发光二极管

你接反的那个继电器是什么用?是控制什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说了你的继电器,有的接反了。有的是接正了,这样造成电源短路,你还不信!这跟PLC有什么关系!晕啊!

你动手能力强不强?继电器之所以有方向是因为他里面接了一个发光二极管,有的继电器是不分方向的,就是因为他没有发光二极管。要不问问百度什么叫短路?短路会发生什么事情?

网友Q:
这有二种可能:1、该继电器是带发光二极管指示灯的,故所接反的电源会短路的。2、硬件电路在PLC输出端接了续流二极管。

网友R:
引用 网友J:

你动手能力强不强?继电器之所以有方向是因为他里面接了一个发光二极管,有的继电器是不分方向的,就是因为他没有发光二极管。要不问问百度什么叫短路?短路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也说错了,发光二极管接反了只是不亮,不会短路,何况还串了个电阻,怕就怕继电器并联了一个二极管。其实这个故障很简单,如果在现场的话更加好处理,楼主没说plc是不是低压24V,是不是和继电器同一个电源,也没说是输出还是输入灯乱闪,以楼主的水平不知为啥还要发啥“一个奇怪的故障”这样的帖。
  • 下载积分:+1(cheng007297) 我一直说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也说错了,发光二极管接反了只是不亮,不会短路,何况还串了个电阻,怕就怕继电器并联了一个二极管。其实这个故障很简单,如果在现场的话更加好处理,楼主没说plc是不是低压24V,是不是和继电器同一个电源,也没说是输出还是输入灯乱闪,以楼主的水平不知为啥还要发啥“一个奇怪的故障”这样的帖。

    不知是你的理解能力太差还是你根本就理解不了,题目说的很清楚,你的疑问在题目中去找

网友S:
    欧姆龙直流中间继电器有几种,有的+—级间并二极管,没接电阻,所以不能接反,有的没有,要看楼主用的是哪一种。百度一下就清楚了。
  • 下载积分:+1(新社会的农民) 你说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T:
    首先继电器必须是带灯的或有带续流管的或两者匀存在的,
    其次 继电器线圈用的是plc输出24v电源或共用一个dc24v开关电源,
    第三继电器线圈接反,
    我们说必须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才会有可能出现楼主上述情况.缺一不可.
    分析
    缺第一条件,也就不存在接反了.
    缺第二条件,就同时出现第一和第三条件,问题严重得多,要么烧保险,要么烧输出触点,
    缺第三条件,也就不存在今天的故事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I:
    七楼说的对,24供电短路了。

    短路不把点烧了吗??

网友V:
    只知道欧姆龙的继电器正负接反指示灯不亮,但不影响继电器触点。至于楼主说的现象很期待结果

网友W:
    晶体管型PLC接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X:
        大家看看是这样吗?

网友Y:
    可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