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一个输出电压在-5v~5v之间变化,与一个DA输出的电压,

楼主(2014-03-17):
一个输出电压在-5v~5v之间变化,与一个DA输出的电压,怎么相加再送给变频器,要加什么模块,不要用AD的,急急急啊。。。

网友A:
仔细的看一看变频器的手册,有一些变频器有两路输入,这两路可以相加也可以相减来控制变频器的
变频器能输入-5V吗?应该不行吧,

网友B:
有,输出0-10V的
就是有,模拟信号隔离器,具休型号??

网友C:
自己也可以做个板子
问题是,怎么做,求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