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各位大师fx3u有的不能连接(报错而es;0180040b)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3-17):
今天用电脑试连接两台正在使用的f3u的plc,其中一台提示要密码,另外一台提示无法与plc通讯,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通讯超时,不支持指定的波特率(注;每个波特率都试过),该工程与连接的plc类型不同(两台plc都是一个型号),plc被复位请关闭窗口在执行(已经重复多次,),监视条件机能出错,就这一条弄不懂,请大师指教,谢谢!

网友A:
可能是一个设置密码了,另一个是USB端口不对。

楼主:
回1楼;两个都有密码,usb端口也试过

网友B:
如果能显示问你要密码,COM是对的了,说明已连接上了,下一步就是破解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