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信捷XC2与三菱FX2N异同点,求助

楼主(2014-03-18):
麻烦各位大大说下这两款PLC的异同点!

网友A:
地址 指令有些是相同或者相似的
比如X0 Y0 D T C 等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XC2没有时钟功能吧
信捷XC2与三菱FX2N异同点,求助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