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变频电动机

楼主(2014-03-18):
变频电机能直接通380电源运行吗?谢谢

网友A:
国产还是进口的,看看电机铭牌额定电压冷却风机也要接。

网友B:
我认为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国产还是进口的,看看电机铭牌额定电压冷却风机也要接。
可以的。

网友D:
应该可以的,其实就是散热结构有些不一样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E:
完全可以的,据称过载能力还要比普通电机要强点,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F:
不能接会烧的,接工频烧过。

网友G:
进三相220的把改为星形接法可以接380v

网友H:
连同风扇一起接。

网友I:
完全可以的,接法千万不要搞错,看是星型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的。

网友J:
不一定可以直接用,要看电机的额定频率有50HZ也有不是的,如果是50HZ额定电压380V直接用工频380V没事的,(冷却风机必须接的是工频的,包括电机调频时风机也是用工频)如果不是不能直接用。变频电机的运行频率范围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范围,电机额定频率以上运行是电压不变频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