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微分输出指令在程序中却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4-03-18):
上升沿微分输出指令在程序中却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例如记录产品数量时,某信号每ON一次数值加1就要用该指令;
或者顺序动作,某信号每ON一次气缸伸出并退回一次,也要用该指令。

网友B:
信號觸發一次就好
不想持續保持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