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8):
我手头有个台达触膜屏、一个三菱变频器。用触膜屏是否能直接控制这台变频器?怎样设置?谢谢!
不怕笑话; 老话说做到老学到老, 六十岁学打拳, 不学还真不行啊.

网友A:
试试通讯吧

网友B:
可以没问题,前提是变频支持通信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没问题,前提是变频支持通信

对了。。。
不断向前

网友D:
楼主的回答很好要以控制

网友E:
台达触摸屏做MODBUS做主站,变频器做从站,应该可以的。

网友F:
触摸屏可以直接和变频器通讯,我就用过威伦的

网友G:
额滴神吖 这就是传说中的。。。。。。。。穿越。。穿透。。通透吧

网友H:
你直接走通信就可以了
我看见你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台达触摸屏做MODBUS做主站,变频器做从站,应该可以的。

需要触摸屏和变频器同时支持modbus,三菱700变频器支持,不知道你的触屏是否支持

网友J:
大多数变频器是可以的,把bus地址td知道然后通信

网友K:
利用485通讯控制。

楼主:
485通信是肯定的,问题是触膜屏有模拟量输出吗?

网友L:
看控制要求,一般可以的

网友M:
学习了,我正好有,这两样东西,

网友N:
可以,通过MODBUS

楼主:
讲具体点,谢谢

网友O:
可以实现的,只要你的屏支持标准的MODBUS ,485

网友P:
就用485 modbus通信,在触摸屏里面写指令;

网友Q:
用485通讯,可是实现。
台达的屏用的不熟,但是维纶的屏是绝对可以的,维纶的屏我测试过的。

楼主:
我明白了马上动手实践, 感谢老师们的指点.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