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18):
系统的概况:本系统为小区供水系统,2台11KW电机和1台7.5KW电机,拖动系统采用ABB变频ACS10系列一拖3,本系统具有自动手动功能,PLC采用的LS的K7系列,触摸屏为步科,触摸屏和变频器,PLC进行通讯。

系统的问题:当管道压力达到设定压力后,变频器频率降为0后,电机还在带电工作。

处理的方法:1.检查控制回路发现没有错误;

            2.检查PLC控制系统的程序也没有错误;

            3.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页没有问题;

            4.郁闷时间;

            5.检查主回路,问题出现了。在接变频运行的接触器KM1和工频运行的接触器KM2把线接反了,导致一上电电机就以工频运行,把线重新按正确的接,上电在设定压力,当压力低于设定值,变频器开始工作,当压力达到设定后变频频率往下降,直到0,电机根据频率的大小做相应的转速大小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