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SMC 气缸改用马达

楼主(2014-03-18):
大家好:
我现在手头有个工程,原来设备用SMC气缸型号:CRB1BW100-90S反转台面。承受压力大概在10KG左右。
现在想用变频器控制减速马达来替换原来气缸。参考一下马达和变频器的选择型号,谢谢

网友A:
何不用步进电机呢?

楼主:
步进需要PLC编程吗

网友B:
该气缸在5kgf供气时出力40Nm,对应选马达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步进需要PLC编程吗
如果只是要控制速度或者简单的位置控制的话,有专门的步进电机控制器,价格挺便宜的。

楼主:
三楼的问一下,该气缸在7.5kgf供气时出力多少Nm,

楼主:
步进有能达到50Nm的推荐一下

网友C:
变频也很便宜,要考虑定位精度问题。

楼主:
定位精度是步进好呢,还是变频器好
半月谈

网友D:
改为电缸驱动,电缸与气缸样式一样,改造比较方便。电缸有(IAI / 力姆泰克)。看看吧!
HAIHUKUOJI

网友E:
1、先把气缸的推力算出来:气缸活塞的面积(平方厘米)X压力(Kg/平方厘米)
2、再根据推力来计算气缸所做的功(瓦),这一步
反转台面的机械结构画出力学图才能算出
3、最后根据气缸所做的功来选择电机
总之有点复杂,最好要请机械工程师帮你算。

楼主:
你这个有点复杂了,不太懂。有QQ的留下个联系方式

网友F:
汽缸可以做的电机可以做的

网友G:
气缸已经是最简单的了,为嘛要换
回收SMC、FESTO、KEYENCE、OMRON、西门子等全系列产品有货的可以加 QQ:2238834381 电话:1596223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