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下面这段程序里VB780和VB1599是怎么来的?谢谢解释

楼主(2014-03-18):
下面这段程序里VB780和VB1599是怎么来的?谢谢解释。

网友A:
都是储存区

网友B:
自己分配的存储器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C:
这个,只能按图示解释了。vb780的通讯接受的首地址,是用户自己在组态时自由定义的。同样,哪个vb1599也是一样的。
这段程序的意思是当前面二个条件满足后执行自由通讯的接受,同时将vb1599置0。反之置1.
下载积分:+1(黎白明)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