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信USB转232WIN732位

楼主(2014-03-18):
]惠普笔记本win732位系统usb转232三菱PLC F系列通信打不开见图

网友A:
USB端口是否选正确了?

楼主:
选则的端口正确 就是连不上

网友B:
一般COM1到COM3不能用

楼主:
我的惠普笔记本电脑系统是WIN732位 我反复重装系统都不管用 望大家给分析分析 谢谢

楼主:
惠普笔记本4431S电脑系统是WIN7 32位旗舰版 我的编程电缆是三菱USB-SC09 编程软件打开后在线 连接后RX指示灯闪(3~5)秒后出现

网友B:
試一試com4..com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