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步进驱动同时带动两个电机,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4-03-18):
经常会遇到一些比较奇葩的客户,为了节省成本,就想一个步进驱动同时带动两个电机,各位兄弟,这样做有什么后果?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A:
是谁?这么奇葩
发张照片上来瞧瞧这人什么样子?
我看见你啦

网友B:
电机容易失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谁?这么奇葩
发张照片上来瞧瞧这人什么样子?
呵呵 这还是算不完全疯,之前还遇到个客户,想一个步进驱动同时带动四个电机
真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想省成本完全疯了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C:
如果驱动器的额定电流是电机的两倍,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做到两个步进电机同步走,如果电流不足两倍,估计容易失步

网友D:
说实话,有创新精神,而且两个电机还有一定的同步性,做好了还是一个很大的创新

网友E:
容量足够的话,应该可以吧。变频器早都这样用的有多少年了。没什么稀奇,只有更奇。

网友E:
变频驱动甚至有一个变频同时驱动不同功率的数个电机

网友F:
之前有个做绕线电阻设备的客户,就是一个驱动器带2个步进同步动作用来绕线的,从未有过问题

网友G:
为了节省成本,有中国特色 “技术”

网友H:
有待开发哦

网友I:
纳尼,还可以这样

网友J:
要看干什么用的

网友K: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经常用这样用。

网友L:
用一个驱动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实在是不好用,不如用一个步进电机控制两套机械完成他需要的功能。

网友M:
步进电机当然可以,不要把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搞混了哈。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N:
不会玩步进的鸟,飞过。受教了

网友O:
理论上这样是可以的,请不要吐槽,只要驱动器的容量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