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FX2N-20GM的M代码能不能重复使用

楼主(2014-03-18):
三菱的FX2N-20GM的M代码能不能重复使用,就是我在上几步中使用了一个M10,那在下一步中能不能再使用M10呢?

网友A:
M0-M499 为通用辅助继电器。按我的理解, 是不可以再使用的,只能读出之前的状态,等同于再次输出。
我也刚学没几天,楼下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B:
只要不用在右母线上,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无限次使用的吧。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C:
看清楚,是M代码,不是M继电器

网友D:
是用 ---(M)
還是用 -|M|-
接點可以重複使用
OUT輸出指可以一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用 ---(M)
還是用 -|M|-
接點可以重複使用
OUT輸出指可以一個
-|M|-
这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