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H冗余系统怎么在线编程修改程序

楼主(2014-03-18):
急!!!!!有谁使用过S7-400H冗余系统在线编程修改程序。还有就是冗余的系统怎么用模拟软件模拟程序????谢谢!

网友A:
修改功能模块如FC,则离线修改,模拟运行无误后直接下载就好了。不会停机的。
程序模拟和单机一样啊,只不过没有冗余功能而已,难道你是I/O冗余?这个没整过。
更改硬件就需要注意了。网上有一个“S7-400H冗余系统如何在运行中修改组态”的文件,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