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怎样实现同时和几个设备485通讯

楼主(2014-03-18):
问大家:欧姆龙PLC怎样实现同时和几个设备485通讯?来个例程看看最好。

网友A:
通过PC Link方式进行通讯,就可以了!但是从站最大8个!地址固定分配3100~3199

楼主:
关键是要用无协议通讯模式。

网友B:
欧姆龙哪一款PLC?485设备是什么设备?几个?

网友C:
在串口设定的选项里,有一个简易主站选项就是和几个设备利用modbus-rtu 协议进行通信的。但是其他的设备必须为从站

楼主:
与称重仪表PT650D通讯,而且仪表不支持MODBUS通讯。PLC为CP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