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扭矩控制

楼主(2014-03-18):
高手请指点。。。伺服控制器能不能把扭力与位置同时控制好。位置是指走的结果,扭力过大就停,扭力变小继续走,直到位置到达。
大概大概

网友A:
伺服選擇 位置+扭矩控制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你就把伺服前面二十位参数设置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