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三菱PLC坏过吗?

楼主(2014-03-19):
CPU大家见过坏的吗?一般就坏几个点吧?
下载积分:+1(暖水邓金华) 电源经常坏,PLC有自己删 ..

网友A:
我還沒見過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底板坏我刚遇到过,其它还没有

网友C:
见过,不过是用了10多年的FX1N系列。故障情况是有时候对输入的信号没有响应。外在表现也是I/O问题。还有程序内部中继条件满足,但不执行。
还遇到过信捷的,不到半年,信捷的CPU报错,只能返厂。因为是给别人帮忙,后期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上面提到的信捷和那个FX1N的是摆放在一起的两台相同的设备。只不过安装了FX1N的是旧设备,信捷的是新设备。

网友D:
FX-2N的380V通上去只烧电源板,CPU不会烧。我们厂遇到过。

网友E:
还没遇到过

网友F:
底板坏我刚遇到过

网友G:
为了适应比较恶劣的环境,PLC的各种元件在生产过程中都会经过老化,以减少它的故障率,只要是电器,就有坏的时候,没见过不坏的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