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大家见过坏的吗?一般就坏几个点吧?

楼主(2014-03-19):
PLC的CPU大家见过坏的吗? 感觉PLC很稳定

网友A:
见过,西门子224的,现在都没找到坏的原因

网友B:
三菱的,我这里已经坏了几个,环境不好总有坏的.

楼主:
西门子是不是耐用点?

网友C:
我有修过,会坏的~
工控小白

网友D:
我就见过AB的坏过,其他没见过坏的

网友E:
我见过西门子s7-300\313c都坏过,那有不坏的

网友F:
见过西家的和三家的

网友G:
我们厂坏的很多呀,这个与你用的量有关系。当你量足够大,而且你的设备环境不是很好就很多坏的。
总之原因很多,点会坏,通讯口可能出问题,里面的高速计数,或者中断输入,电机启动时有干扰(新的是没有干扰的)

网友H:
我这里有一堆坏的224,故障都是SF灯常量,与电脑无法通信,恢复出厂设置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