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Q系列PLC

楼主(2014-03-19):
Q系列PLC。想把程序读出来看看,现买一根Q系列,六针数据线,有知道的不,给说下注意事项,谢谢
好好学习

网友A:
好像直接USB的就可以读出来。。

网友B:
有的型号的CPU是没有USB接口的,只要插好数据线,选对COM口,通讯测试一下,与CPU连接成功就OK!

网友C:
关键要选对COM口,特别是用USB转232串口,选后测试下。

楼主(2014-05-29):
已成功使用,谢谢了
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