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PLC 24v电源

楼主(2014-03-19):
变频器与PLC输出的24vDC电源给触摸屏供电,有什么缺陷。变频器与PLC提供的电源输出可以用到什么地方,且无影响

网友A:
当然不可以,因为电流细,你触摸屏供电的电流有点大,最近好还是单独搞个开关电源~
工控小白

网友B:
单独用一个24V电源

网友C:
这样,触摸屏的电流可能过小,上电后触摸屏显示比较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