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4-03-19):
我用变频器输出的24v电源给压力变送器AOB-131做电源,输入给XMTD-808的11和14好段子,俩段子我用电阻短接。XMTD仪表输出不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可以把你接的图片与品牌发过来,让我看看,我好帮你解决

网友B:
24V输出电源是否不够?

楼主:
仪表是XMTD-808温控仪,压力变送器是AOB-131精小型压力变送器,变频器是德力西5.5kw。接线我是从变频器的24VDC引根导线接压力变送器的1号端子,从3号端子出来进仪表的11号端子。最后从14号端子出来进变频器的COM端子。中间仪表的11号端子和14号端子我用厂家规定的电阻短接。

网友C:
用另外的24伏电源试试。

网友D:
一般的温控器没有模拟量输出,你先量量的的温控器有模拟量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