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RF-A740(185KW)主板坏了~急急~

楼主(2014-03-19):
三菱变频器RF-A740(185KW)主板坏了,搞了个二手主要,可是我面拷贝数据,到主板上会,然后来就显示CP,原后我查看PR80数据不可以修改为180(PR80=185),还有一个是PR893=185都是修改不了,一直在=55 这样子,但是变频器可以正常启动,只是检测电流是3A, 原本是100多A的?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主板功率不对?还有一些主板换上去会报警E.PE2,如果解决?谢谢~
工控小白

网友A:
跟原廠買新的電腦板 把容量告知它们會設定好給你的 還有您買的二手板上是可以到185K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