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式编码器原点问题

楼主(2014-03-19):
请教各位师傅们伺服上用绝对式编码器原点怎么找?要不要用程序找原点,以前只用过相对式的。谢谢了,请赐教。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如果是机械原点可用开关加编码器Z相。
下载积分:+1(木皮) 可以更具体点教我一下吗 ..

楼主:
也象增量式一样用近原点还定吗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其过程如下:
1)启动原点回归指令,工作台上在当前位加速到设定的原点回归速度向原点移动。
2)当工作台上的附加挡块碰到前端近点开关时,工作台减速到设定的爬行速度。
3)当工作台上的附加挡块碰到后端近点开关时,开始对编码器Z相脉冲进行计数,计数到设定的数值后停止。
下载积分:+1(木皮) 兄弟这象是增量式编码器 ..

网友B:
应该是在系统参数里设置原点。只接触过FANUC的系统,换了编码器后,通过参数重新设置原点。只有相对式编码器在开机时通过限位块来确定原点位置,而绝对式的编码器只要设过原点后,电池不掉电的情况上,原点位置会被一直记忆保持。

网友A:
多圈绝对式的编码器测量范围大有固定零点,在按装时要找零点,将某一位置作为起始点就可以,因为它的位置信息代码是唯一的三位二进制码或格雷码。注意日系的绝对式的编码器多是伪绝对式的编码器。
下载积分:+1(pipigou555) “伪绝对式”

网友C:
走到你的传感器位置,设定当前为原点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走到你的传感器位置,设定当前为原点就可以
不讲精度就是你这样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走到你的传感器位置,设定当前为原点就可以
不讲精度就是你这样做。如果是重负载你这样急停简直就是要机器的命。

网友E:
绝对传感器本身不是有原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