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变频器Ou报警

楼主(2014-03-19):
安川30KW 变频器报只要启动就报Ou,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主回路过电压。电机发生接地短路

网友B:
OU 主回路过电压.

楼主:
楼上师傅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师傅们
搞定了没,什么问题来的?

网友C:
更改一下参数

网友D:
呵呵,制动电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