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哪种模块精度高

楼主(2014-03-19):
我是一入行不久的鸟,我们是做数据采集的设备。要求数据精度要求比较高,主要的数据有温度,水流量,气流量,压力等
求大神推荐一下采集模块和传感器型号、品牌 、选型方法。不一定要PLC,可以是其它模块,但一定要通信功能的。跪求大神指点,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数据精度取决于你的传感器型号,采集设备只是看能集成多少,功能怎样等。

网友B:
找代理廠商來介紹
温度--->PT100 3線或4線
水流量,气流量,压力--->YOKOGAW
記得要他出校驗報告
精度越高價格越貴 而且成倍數上升

网友C:
这个厂家很多的,问题太笼统
半月谈

网友D:
找(研华)工控机一步搞定。
HAIHUKUOJI

网友E:
海通达工业无线模拟量采集控制器,采集4-20mA,0-5V,0-10V,采集精度千分之三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