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_485BD用不上,不会用啊,求助!

楼主(2014-03-19):
求助……我用的FX2N的PLC,然后插上485BD后,不管接没接线。PLC上电后,SD的那灯闪那么一下,RD灯不闪。然后就一直不亮了……是接触不良还是什么问题?烧了么?怎判断?怎解决?非常纠结啊………
还有就是,通讯模块不是应该上电后一直常亮的么?然后有数据接收或发送的时候对应的灯才闪烁。但为什么我的不亮,一直不亮啊……

楼主:
有没有人解答一下哇……在线等的……正常还是不正常也告诉下,至少让我思路回到正确方向哇……

网友A:
通讯时闪烁

网友B:
是的,只是接收或发送时灯才开始闪烁,平常不亮,只有上电是闪一下。
下载积分:+1(hot_cha) 真诚感谢!非常感谢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