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0):
做电控已经10年了,电控的入门门槛确实很低,只要你想学,很快就可以入门。
当真正能做精、做好的却不是那么多。

在这行水平真的是参差不齐。

大家都比较偏向于实现功能和编程,却忽视了很多基础的东西。比如元件选型、安全要求。
大家好像觉得什么信号都往PLC拉就完事,很多都违反了现行的行业标准或者安全标准。
特别是很多公司的设备都进过了CE认证,但实际设备却完全达不到CE的要求,留下了很多安全隐患和法律上的责任。
由于设计中的失误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人生安全事故,严重的是可以对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设计师师判刑的。
如果是通常的设计失误,造成了甲方经济损失的(如返工),可根据合同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

以我看到某厂压力机的说明书为例:
1、紧急停止直接进PLC 或者只有单一回路的情况普遍存在。
2、安全光幕也是单一回路。
3、涉及安全的双阀也是单一的控制
4、涉及启动危险运动部位的
5、编码器采用增量编码器,只用AB 相,没Z相检测,没外部检测。当发生角度偏差时无法知晓。
举不胜举。 依据一些行业标准,都是有重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我国每年发生的工伤非常多。
如果是CE的话,紧急停止,光幕,启动,基本上是要采用安全继电器或者安全PLC的 ,并形成闭环监控。
而我们国家做的话,至少也要设计双回路的硬线去保证,而不是图省事进PLC完事。

作为设计的一员,虽然在我国现在追责到个人设计工程师还没有立法,但我们有时候要铭记一些社会责任。
也许会由于你的设计,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分享。给后面的兄弟一些理念,避免走入设计的误区。
  • 下载积分:+5(mqgmqg)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4(bodau)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3(wangjianjob)
  • 下载积分:+5(乌龟船长) 真乃好帖!

网友A:
    多数不是不做,而是不懂。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楼主:
    所以需要更多的人看到,设计还是要严谨一点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数不是不做,而是不懂。

    他们是说懂非懂,如果搞不定就会说硬件不达标不是他的技术问题。

网友C:
    我晕,这不是我们厂的电路图吗?怎么跑到你那里去了

网友D:
    有时候想到了的,可是要增加成本,老板不会干,在中国,很多东西只是能用而已,目地也是能用而已

网友C:
    实话说,这个是冲床的电气控制线路图。这个线路图是国内的大多数的冲床厂(包括金丰,奥玛特,泰易达,米斯克,固安力等)都在用的线路图。请不要质疑这个线路图的稳定性。我看了你的帖子有种班门弄斧的感觉。
    我就是这个厂的电气工程师,我作为这个行业的电气控制设计人员,我对于你提出的几个问题作出强烈的质疑。电路图仅仅看了一半,你也似懂非懂,请不要以自己从事电工10年的经历来怀疑我们这个行业所采用线路的不安全性。下面就你所提到的几个问题我做全面的解答。
    1.首先这个线路中的急停是转接过继电器的,并且参与了双联安全阀的控制,急停继电器的代号为RY02。并且RY02的闭合信号也会反馈到PLC的输入信号,急停输入的PLC信号为X5。这个信号你没有画出来。
    2.安全光幕也是先接到继电器RY41,RY41的信号也是参与了双联安全阀的控制,安全光幕的信号时通过RY41给PLC的。
    3,关于双联安全阀,是一个纯闭合的控制,继电器RY03.RY04是接的双联安全阀的线圈,并且RY03.RY04的闭合信号也输入到了PLC的输入点上,信号为X6,如果RY03,RY04线圈没有通电但是触点接通了,或者线圈通电了,但是触电没有闭合PLC都会报警。
    4.涉及启动危险运动部位的。这一条我不知道你所谓的危险运动部位是什么,这个做不了解答。
    5.冲床的编码器信号确实是用了AB相,没用用Z相。但是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很不了解冲床。关于冲床接了Z相信号是没用用的,因为电机带飞轮时皮带可能会打滑。冲床的传动轴一直高速旋转,当编码器的速度超过100次之后PLC很难捕捉到Z相信号。关于怎么解决编码器角度纠正的问题,我们是这么做的,在冲床的传动轴处接一个接近开关,利用中断程序纠正编码器的数值。关于这个接近开关冲床上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二度落。PLC上是二度落的接点是X4还关于你所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我都做了阐述。请收起你好奇的心,在你不怎么懂的情况下不要发表什么帖子来误导广大的电控爱好者们。
    有我声明下,我们冲床是遵循的日本的JIS标准。

    如果你是买的我们冲床的话,我可以为你做更详细的阐述的。

网友E:
    有意思。
    关于编码器Z相的问题有点疑问,Z相其实是编码器转一圈才有一个脉冲,怎么会捕捉不到??
    至于用不用到是没啥意见,未必跟安全有关,只是功能设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意思。
    关于编码器Z相的问题有点疑问,Z相其实是编码器转一圈才有一个脉冲,怎么会捕捉不到??
    至于用不用到是没啥意见,未必跟安全有关,只是功能设计问题。

    冲床因为各种原因做不到那么精确的,有的时候转355°-365°是正常的,你说Z相咋捕捉。
    还有前面那个说的没错,我接触过金丰的机器;原来因为震动大,老掉线,查个急停信号都要扒半天线,搞的复杂死了,决不可能是楼主说的那么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冲床因为各种原因做不到那么精确的,有的时候转355°-365°是正常的,你说Z相咋捕足。

    这个只是误差大了,一般编码器Z相貌似也不是这样用的吧,更多的是用来找零位的,其他的用法还不是很熟悉。
    再说前者那位兄弟的意思也不是这样的
    他说的是:
    冲床的传动轴一直高速旋转,当编码器的速度超过100次之后PLC很难捕捉到Z相信号
    这话就很费解了,能捕捉到AB相脉冲,难道还捕捉不到Z相??
    除非同时捕捉ABZ相对PLC要求太高难以达到,不过这只是设计的问题,不存在难捕捉的问题。
    我以前研究过用PLC来捕捉高速脉冲,是有频率限制的,但是如果用专用的高速计数器模块,问题也不大,关键是选型。

网友C:
    AB相是用高速计数器采集的,Z相只能作为中断输入,修改高速计数器的数值来纠正角度。冲床速度快了,中断信号不起作用,我大致测试过,60转的时候就有可能不起作用了。再说用Z相信号修改角度在冲床上也不是特别合适。

网友G:
长见识了。学习学习。

网友H:
国内的冲床(金丰)的接触过,编码器是绝对式的接到凸轮控制器上,控制器上可以设定各种输出,安全上,没发现过什么问题,程序一千多步。
国外的接触过小松的冲床编码器也是绝对式的接到凸轮控制器再PLC通迅,当然凸轮控制器会有很多输出可以设定,达到冲床联运、寸动、自动换模等时的需求,控制上也比较复杂有的用了两个PLC、有的三个,安全上也没什么问题。
  • 下载积分:+5(zlc1210903) 好贴好贴!

网友I:
    高手到处都有,其实冲床,包括好像车床的安全电路都是标准的,当年我也搞过冲床,没达到各位的高度,安全考虑的不多。

网友J:
    绝对值得学习。
    QQ76214024

网友K:
    还是看不懂

网友L:
    我看见你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M:
    一个简单的冲床也要聊一下?主要就是人身安全保护好就行,像我们用西门子300,400还不活了?

    冲床简单吗??
    你对冲床不了解才感觉简单,一个工控达人不是用了什么牛X的PLC,而是用PLC写了什么样的程序.
    PLC只是工具而已,真正厉害的是人。
    我们的高速冲床也用的Q的系统,cc-link,串行通讯,QD75M1也都用到了。所以绝对不能说是简单。
    用好一款PLC不是很难,想要了解一个行业就比较难了。
    能把我们普通冲床和高速冲床的程序都弄的很懂的人,年薪也将近30万了。而且这样的人很少。

网友N:
    个人认为无非两种情况:1,不懂   2,省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冲床简单吗??
    你对冲床不了解才感觉简单,一个工控达人不是用了什么牛X的PLC,而是用PLC写了什么样的程序.
    PLC只是工具而已,真正厉害的是人。
    我们的高速冲床也用的Q的系统,cc-link,串行通讯,QD75M1也都用到了。所以绝对不能说是简单。

    有点道理!那你就把程序发上来,看能不能难到我单位的研发人员,特别是我的老大!顺便给我偷师一下!HO!
    反正我正在学COD语言和M代码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国内的冲床(金丰)的接触过,编码器是绝对式的接到凸轮控制器上,控制器上可以设定各种输出,安全上,没发现过什么问题,程序一千多步。
国外的接触过小松的冲床编码器也是绝对式的接到凸轮控制器再PLC通迅,当然凸轮控制器会有很多输出可以设定,达到冲床联运、寸动、自动换模等时的需求,控制上也比较复杂有的用了两个PLC、有的三个,安全上也没什么问题。

以前的钢架冲床和现在的高速冲床都用到了凸轮控制器,钢架冲床用的还没有那么高级,叫角度显示器,没有上死点停止功能,没有凸轮角度输出功能。现在的钢架冲床很少用到凸轮控制器了,大多是编码器的AB相脉冲反馈到PLC。在PLC做高速计数计算出冲床的角度。这样有好处,可以无限制的增加电子凸轮,可以增加模具裁剪功能。你说的程序1000多部是以前的冲床,不带凸轮输出和裁剪功能。现在带凸轮输出和裁剪功能的都要6K步了。
高速冲床还会用到凸轮控制器,因为高速冲床速度快后用PLC控制不能精确的控制冲床停到上死点。冲床联运、寸动等模式是靠凸轮控制器来控制的。
所以高速冲床PLC设计的程序本身没有带裁剪功能。你说的有的用了2个PIC或者3个PLC,其中一个是控制冲床的运行的,另外一个应该是用来控制裁剪的。
我也设计过一个系统就是高速冲床基于电子凸轮控制器的裁剪程序。16路的裁剪的程序就将近8K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点道理!那你就把程序发上来,看能不能难到我单位的研发人员,特别是我的老大!顺便给我偷师一下!HO!
反正我正在学COD语言和M代码指令

亲,程COD语言是什么东东,俺还不清楚哩。M代码是数控的M代码吗?这个我也不懂哈。
程序是不能发滴,公司机密。
高速机的程序容量有点大,俺还没有看懂。

网友B:
COD语言实际是定位控制指令

网友B:
如圆弧插补定位指令 CCW   x s1   y s2  i s3   j s4  f v

网友B:
配合VPS软件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圆弧插补定位指令 CCW   x s1   y s2  i s3   j s4  f v

圆弧插补呀,我们用的是M1的模块,只有一个轴没法插补呀。不过台达的EH3有圆弧插补的。

网友O:
设计还是要严谨一点比较好
长期回收西门子 PLC  变频器,触摸屏,成套伺服等,电微:I8I2I923860注明二手电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AB相是用高速计数器采集的,Z相只能作为中断输入,修改高速计数器的数值来纠正角度。冲床速度快了,中断信号不起作用,我大致测试过,60转的时候就有可能不起作用了。再说用Z相信号修改角度在冲床上也不是特别合适。

原来你们是这么使用Z相脉冲的。Z相脉冲本来编码器转一圈才有一个脉冲,如果每次转的角度没有360度,那都未必能每次采集到一次,如果转的角度再小点,那采集的次数就更少了。
就我感觉,有AB相脉冲足够使用了,冲床基本是一个方向运转的,所以AB相基本用一个都能完成功能了。
我见过一些冲床,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准确?

网友F:
说个安全问题也能扯出技术问题来?我原来老板就1句话:冲床可以冲的吨位大,修的少,钱花的少就是好冲床!

网友H:
那个PLC是用来控制冲床内部送料的,因为冲床一般有5个冲程(工序),那个PLC的作用是把工件从一工序放到二,二到三、、、等等,那个PLC系统是运动CPU用来控制6个伺服电机,控制前后、夹紧、上下动作(两个轴一组),以达到将产品从一工序到二工序。伺服电机的动作是跟冲床同步,冲床控制靠凸轮控制器控制信号源来自于连接滑块的同步编码器,而伺服电机的动作也是来于同步编码器,达到了同步的作用,不过这种冲床的速度不高,看到最高也就只有30/每分钟,远远没有上七、八十,高速冲床我是没有看到过,有机会到是想见识一下。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钢架冲床和现在的高速冲床都用到了凸轮控制器,钢架冲床用的还没有那么高级,叫角度显示器,没有上死点停止功能,没有凸轮角度输出功能。现在的钢架冲床很少用到凸轮控制器了,大多是编码器的AB相脉冲反馈到PLC。在PLC做高速计数计算出冲床的角度。这样有好处,可以无限制的增加电子凸轮,可以增加模具裁剪功能。你说的程序1000多部是以前的冲床,不带凸轮输出和裁剪功能。现在带凸轮输出和裁剪功能的都要6K步了。
高速冲床还会用到凸轮控制器,因为高速冲床速度快后用PLC控制不能精确的控制冲床停到上死点。冲床联运、寸动等模式是靠凸轮控制器来控制的。
所以高速冲床PLC设计的程序本身没有带裁剪功能。你说的有的用了2个PIC或者3个PLC,其中一个是控制冲床的运行的,另外一个应该是用来控制裁剪的。
我也设计过一个系统就是高速冲床基于电子凸轮控制器的裁剪程序。16路的裁剪的程序就将近8K步了。

网友H:
那一种控制器的呢?
引用 网友C:

圆弧插补呀,我们用的是M1的模块,只有一个轴没法插补呀。不过台达的EH3有圆弧插补的。

网友P:
不敢扒啊,乱出不焟,吵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说个安全问题也能扯出技术问题来?我原来老板就1句话:冲床可以冲的吨位大,修的少,钱花的少就是好冲床!

对对对,这个是硬道理

网友Q:
我们的冲床是协易的。
学习了!

网友R:
我改造过金丰的冲床,加双手臂~~加伺服平台~~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有点道理!那你就把程序发上来,看能不能难到我单位的研发人员,特别是我的老大!顺便给我偷师一下!HO!
反正我正在学COD语言和M代码指令

    搞笑的,这位兄弟,你这么厉害还要别人给你程序,你自己写出来不是正好显示你很厉害吗?搞冲床那位兄弟说的对,会多少种牛X的PLC不值得炫耀,能编出好程序的才牛叉。本人搞工控十几年,玩过5,6种PLC,大中小都有,涉足多个行业,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难搞的点,你不了解就胡扯,不像工控人务实的态度。

网友T:
说实话还是坚持学习啊,工控行业太多要学习啊,

网友U:
学习啦!都是牛人啊!高手啊!!

网友V: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图个省钱罢了。
一个紧急停止按钮回路上用的安全继电器,好一点的差不多就要1000块左右。而为了省钱或者没有备件换的情况下,也有用中间继电器凑合着用的。至少在老板看来,机器可以正常开了。

网友W:
大家见识了。

网友X:
这个可以有 好戏

网友Y:
引用 网友S:

    搞笑的,这位兄弟,你这么厉害还要别人给你程序,你自己写出来不是正好显示你很厉害吗?搞冲床那位兄弟说的对,会多少种牛X的PLC不值得炫耀,能编出好程序的才牛叉。本人搞工控十几年,玩过5,6种PLC,大中小都有,涉足多个行业,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难搞的点,你不了解就胡扯,不像工控人务实的态度。

工控不同行业技术要求大不相同,工艺要求和硬件配套是关键,不是行业相关的的人不容易理解,行业技术太多要学习的,工作时间长不代表水平高,就算有机会接触还要看个人的领悟能力和基础配套知识到不到位。很多时能做不代表了解抄袭就是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Y:

工控不同行业技术要求大不相同,工艺要求和硬件配套是关键,不是行业相关的的人不容易理解,行业技术太多要学习的,工作时间长不代表水平高,就算有机会接触还要看个人的领悟能力和基础配套知识到不到位。很多时能做不代表了解抄袭就是例子。

大哥:你说的正是!

网友Y: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钢架冲床和现在的高速冲床都用到了凸轮控制器,钢架冲床用的还没有那么高级,叫角度显示器,没有上死点停止功能,没有凸轮角度输出功能。现在的钢架冲床很少用到凸轮控制器了,大多是编码器的AB相脉冲反馈到PLC。在PLC做高速计数计算出冲床的角度。这样有好处,可以无限制的增加电子凸轮,可以增加模具裁剪功能。你说的程序1000多部是以前的冲床,不带凸轮输出和裁剪功能。现在带凸轮输出和裁剪功能的都要6K步了。
高速冲床还会用到凸轮控制器,因为高速冲床速度快后用PLC控制不能精确的控制冲床停到上死点。冲床联运、寸动等模式是靠凸轮控制器来控制的。
所以高速冲床PLC设计的程序本身没有带裁剪功能。你说的有的用了2个PIC或者3个PLC,其中一个是控制冲床的运行的,另外一个应该是用来控制裁剪的。
我也设计过一个系统就是高速冲床基于电子凸轮控制器的裁剪程序。16路的裁剪的程序就将近8K步了。

看来人兄真是个行家高手!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那个PLC是用来控制冲床内部送料的,因为冲床一般有5个冲程(工序),那个PLC的作用是把工件从一工序放到二,二到三、、、等等,那个PLC系统是运动CPU用来控制6个伺服电机,控制前后、夹紧、上下动作(两个轴一组),以达到将产品从一工序到二工序。伺服电机的动作是跟冲床同步,冲床控制靠凸轮控制器控制信号源来自于连接滑块的同步编码器,而伺服电机的动作也是来于同步编码器,达到了同步的作用,不过这种冲床的速度不高,看到最高也就只有30/每分钟,远远没有上七、八十,高速冲床我是没有看到过,有机会到是想见识一下。

每分钟30次,估计冲床吨位很大了,我们的低吨位的高速冲床可以到1200次呀。1200次的效果就是滑块上下也看不清。
冲床的作用不一样,所以设计的标准也不一样。

网友S:
引用 网友Y:

工控不同行业技术要求大不相同,工艺要求和硬件配套是关键,不是行业相关的的人不容易理解,行业技术太多要学习的,工作时间长不代表水平高,就算有机会接触还要看个人的领悟能力和基础配套知识到不到位。很多时能做不代表了解抄袭就是例子。

  说得很对,每个行业都有不同的工艺要求,不是行业的人不知道的很难理解,要摸透这个工艺要求,需要学习,需要各方面的知识来领悟,有些人认为,某某人水平高,做什么机器都能行,其实这是错误的理解,每个人再厉害,进入他以前没进入的行业就是个新手,一定要学习,我自己涉足几个行业,是深有体会的,刚接触某个行业,尽管对电气很了解,但是设计出来的东西还是不符合客户要求,原因就是对这个行业不了解,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控制要求,比如同步控制,定位控制,流程控制,还有主要做监控数据类的,还得了解设备的运行方式,还得了解客户对设备的功能要求,或者有时候客户表述不清楚,或词不达意,就导致走弯路,一句话,不了解设备,不熟悉设备就做不好控制。

网友D:
说这么多,还不是对工艺的理解嘛

楼主:
发完帖一直没来看,没想到还引出了6楼的设计者啊 。我也是改造一些东西才看到这个说明书。
1、第一,金丰绝对不是你这样设计的,至少它的回路是可以达到安全两级,甚至3级的标准的 。
而一般的厂家都图省事,觉得硬线路麻烦,查线麻烦,用安全继电器,安全PLC 成本又高。你的紧急停止1对触点,当发生粘牢,它还能起到安全的作用吗?难道你通过一个普通继电器转就能提高它的可靠性?

2、光幕也是同样的道理,1对NPN 的信号接个继电器一分为二难道可靠性就增加了?没有,你没见所有的光幕都有两组输出吗,就是给你用的,接安全继电器最好,差一点1对硬线,另一对进PLC ,两者通过程序还可以做一个互检。

3、电机带飞轮时皮带可能会打滑,编码器会打滑吗?难道你编码器安装在主电机侧?Z相信号你不用,然后用二度落接近开关去做中断,请问你用的开关频率多少的近接开关,印象中最快也就300HZ ,也就是60次的冲床,不到1度的精度,300次冲床,5度的精度,按照国家停上死点-10到正5度的标准........
难怪你速度快了扑捉不到信号.我的理解一般计数采用累积的方法,Z向去检测;或者0-360的方法,Z向请0 ,二度落去检测编码器有没有连接松脱或损坏。当然现在都在用绝对编码器了,更可靠,成本也就500-600。

4、最后不要说你是遵循日本JIS标准,难道JIS 标准时很高级的标准吗?  JIS 也有等级的吧,JIS 1级 还是几级,而且一般也特指机械的精度。比方说间隙,垂直度,平行度。
我没见过哪家日本厂家是采用这种设计的,小松?会田?IHI?

5、冲床另一个误区,认为速度越快,要求越高,其实是反的,越是速度慢的冲床越要重视安全,因为往往速度慢的采用人工送料,采用单次作业。反而高速压力机一般都是自动线,采用连续,无人作业,光幕和安全门一围,离合器一直吸合,磨损少,危险等级就下来了。

网友Z:
坐等  zlc1210903  ,此贴真乃这2年来最具技术性帖子了, 大家都很有文明礼貌。  继续
xuehi

网友C(2014-04-22):
最近有点忙,没来得及看。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确实
好多是错的。
跟你争执也没有意思。
你可能不是冲床行业的,里面的行情你不懂。冲床也有好多类型的。不同的冲床控制原理也不同。
急停是一路,安全性也不会降低很多。线路越多反而降低了设备的不稳定性,增加了设备维修的难度。你面对的客户不是大师傅级别的维修师。
安全光栅也有控制器的,输出的也不是NPN信号,是继电器输出的。光栅坏了,光栅控制器也有保护作用的。
以上两个会出现危险的情况下就是继电器不管通电还是断电都是吸和的。(继电器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太小了吧)
说你说检测开关的频率只有300HZ,奥托尼克斯的有1.5KHZ的,那你怎么说。二度落限位是用来纠正角度的。冲床冲一次二度落就亮一次。跟相应频率有什么关系,如果仅仅是纠正角度Z相也可以。可是二度落还有其他的作用。检测上死点等等。二度落限位已经可以纠正角度了,你再接一个Z相,不是多此一举吗。冲床只是朝一个方向转给Z相计数有什么太大意义吗?60次的冲床有60次的停止办法,300次冲床有300次的停止办法。1000次的冲床有1000次的停止办法。冲床的角度停止又要求不高,正负30都可以。
冲床刚开始设计的时候编码器是装在飞轮侧的,现在改掉了。
JIS是精度的标准,一共4个标准,不过都比国标精确多了。标准机械的电气标准,安全标准,安全色等等的是有另一个标准。
人工送料机器送料跟冲床的速度没有关系,跟冲的产品有关系。

网友AA:
冲床是啥玩意???

网友AB:
其实国内的老板舍不得花钱,设备能用就可以了,验收过关了就完事了。没有象日本那样去考虑以后可能遇到的问题,而更好的解决。

网友AC:
新来的,路过,不明觉历!

网友AD:
引用 网友C:

冲床简单吗??
你对冲床不了解才感觉简单,一个工控达人不是用了什么牛X的PLC,而是用PLC写了什么样的程序.
PLC只是工具而已,真正厉害的是人。
我们的高速冲床也用的Q的系统,cc-link,串行通讯,QD75M1也都用到了。所以绝对不能说是简单。

说的;客观;实际;不是说plc多么多么高档才显示水平;主要还是人去操作编程;每一个行业里面都有博大精深的东西;精通三菱q系列的plc是高手级别了;

网友AE:
呵呵,国人的素质问题。其实楼主和6楼都对,就是技术和利益永远划不上等号

网友AF:
支持这种技术贴,互相交流学习!

网友AG:
设计的往往考虑的比较多,如果有做现场维护和管理的人再去做设计的就更完美了

网友AH:
主要还是看自己的想法

网友AI:
冲床也能算很难?我靠!

网友AJ:
以前也没接触过冲床,看了此贴最起码对冲床有了些浅薄的了解。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