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0):
GP存储区LS区显示画面改变如上表是+8,那么在三菱PLC,是不是对应D8?要转到3#画面是不是MOV K3 D8?

网友A:
3000,4000系列可以设的

网友B:
引用楼主g073545于2014-03-20 09:21发表的 普罗菲斯屏ST400画面切换寄存器D问题? :
GP存储区LS区显示画面改变如上表是+8,那么在三菱PLC,是不是对应D8?要转到3#画面是不是MOV K3 D8?

這個也的看你的人機設定的系統啟動地址是多少?若是D0開始的話那自然D8就可以
  • 下载积分:+5(g073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