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三菱 FX3U 没有专用换刀指令

楼主(2014-03-20):
求问 三菱 FX3U 没有专用换刀指令,是因为plc 不支持么? 还是我的用法有问题?

网友A:
你指的是机床上的换刀吗?
FX3U是一种通用PLC,不是专门针对哪一个行业设计的。所以他肯定没有换刀的专用指定。
比如换刀这种动作,要通过一系列程序,以及外部其他器件的配合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