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双容水箱问题求助大家了 急用!!

楼主(2014-03-20):
双容水箱 有一个上水箱一个下水箱 和一个储水箱组成 上下水箱分别有一个液位计 下边储水箱有一个流量计 就这三个模拟量的输入来控制一个气动阀的阀度来控制储水箱的水位。。用PID调节 但是我想问的是 这三个模拟量怎么用啊 得用3个pid调节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控制对象没有检测信号
关键的 储水箱 没有液位计 反而上面2个水箱有液位计
还有你的 进水 出水 工艺描述的还不太清楚
看我下边的工艺图吧 大哥 储水箱有一个流量计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工艺决定的

网友C:
这个说明太粗犷了!
低调!

楼主:
那个工艺图

网友D:
你储水箱没有液位检测。。。。给上下水箱各设定一定的水位值,,各高或低于设定水位的值相加得出的结果为流量控制PID的设定值。。。只要能稳住上下水箱的水位就能保证了储水箱的液位了。。。。楼主试试看行不

楼主:
液位控制 流量控制 阀的开度控制 得用三个PID串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