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20):
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我在仿真的时候,明明脉冲发送完毕,但是M8029却不动作?

网友A:
仿真能发脉冲,大侠你的啥仿真软件介绍下啊

楼主:
仿真软件是GXSimulator6,其它特殊继电器都能用,就是M8029不能置1,仔细看了程序,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A:
M8029是在脉冲发送完毕后给个上升脉冲信号,不会置位

楼主:
请问当D0位1600时,是否应该M8029置1,状态进入S21?

网友A:
你的M8029和D0有什么关系吗? 我没看出来

楼主:
请大师帮我看看这段程序的问题所在,谢谢!!!
附件: 步进电机正(2圈)反(1圈)转.zip (13 K) 下载次数:9

网友B:
脉冲指令仿真不了

网友C:
三菱的通讯不能仿真。

楼主:
受教了,谢给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