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用过岛电MR13的

楼主(2014-03-20):
有没有用过岛电MR13-1p1-p10000的,问一下为什么调量程参数1-33只能调到28,在往上调不了。怎么调到PT100

网友A:
按住 ENT 3S 进入 4- X 里的倒数第 3 个左右的,我记不太清楚了.靠近那个设小数点的参数那里. 应该是可以往上加的啊, 我前段时间还设过呢.